一台进入到XP画面后就掉电的机器

楼主(2010-06-22):
478的主板,做完系统后(系统是GHOST版本),进入到XP滚动条的那个画面就掉电,电源和内存都换了,就是没换主板和硬盘了,兄弟们指点一下,是什么问题。硬盘检测过,无坏道。

网友:
你先确定CPU风扇是否安装妥当, 看看BIOS内的CPU溫度是否过高
主板本身都具有CPU保护功能,只要温度过高自动断电,你这问题跟这情况
很类似, 你可以先參考看看

网友:
能做系统说明三大件问题不大,主要看看连线是否紧接。但也有可能是硬盘的事,代换下来试试看。

网友:
没进到桌面。排除其他了就是桥了。

网友:
换个版本的系统试下,我看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兄弟你的主板是集成显卡的吧?查一下北桥。如果是独立显卡,先换个显卡再说。这个故障我以前碰到过,大多是显卡原因。其次是桥和CPU的原因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北桥的问题比较多吧。

网友:
既然都换了那么多 那为什么不把硬盘和主板也代换下呢

网友:
进PE排除U过热问题再说

网友:
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看 把硬盘全格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