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并口250G本盘坏道用什么软件屏蔽

楼主(2010-06-22):
我有块三星本盘当系统盘,用了一年,系统总自检,好像是坏道多了,分区格式化,用一段时间又这样,问下高手怎么能修理这样的坏道,有什么好的软件。

网友:
坏道是在什么位置啊???你可以先用MHDD擦出和屏蔽坏道,不行在用THDD,在不行就底格了。还是不行就把有坏道的位置分成一个区隐藏了。还是不行的话你就只有换硬盘了。

网友:
用MHDD的ERASE试试看,不行的话就用PC3000或效率源专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