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真倒霉 加焊下显卡跑 4A 48 换啦两个还是4A 48

楼主(2010-06-22):
用
示波器
量晶振27.00M 显卡没掉点 那个高人指点下吧 背面应该也没掉件
显卡

网友:
什么机器都不知道 显存也要怀疑

网友:
啥机器呀,也不说清楚

网友:
换北桥吧 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是T40的机器 有遇到的朋友帮忙下吧

网友:
小小提醒,不过显卡(4A)除了显卡/北桥本身,还有它的工作条件是必须要查的

网友:
在换显卡时可能动了北桥,先查北桥和显卡工作条件再查北桥本身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好做,要把显卡周围的芯片搞好隔热,我上次做了两次都没好,最后换了个新的才好

网友:
原来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看有没有掉件,查下工作条件

网友:
查显卡的REF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REF 都正常 时钟也有66M 复位也有完蛋了

网友:
刚才还换了个新的 显卡 没掉件

网友:
北桥也换过了 唉。。。。。。还是4A 48

网友:
有高手在吗 GAD 全量过啦阻直全正常 270多 AGP REF 0.75

网友:
是不是你做的时候掉点啦,好好看看。等地结果

网友:
一个点都没掉啊 。。。。。谁能帮帮我哦

网友:
看一下BGA周边呀,别搞掉什么小东东

网友:
不要上检测卡试一下。我以前遇到一台机子就是跑这个码,而且屏不显,不上检测卡就能亮了

网友:
路过。。。。查查显卡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也有可能吧 我明天看看

网友:
是啥机器啥显卡  啊啊

网友:
检查显卡的各组供电,1.5V,2.5V.3.3V,或是重做北桥

网友:
我上次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最后换南桥好了,仅供LZ参考!

网友:
恩谢谢各位 AGP busy 用示波器量不到波形 哎难道明天真的要去换南桥看看吗?

网友:
是不是焊盘掉了或者是掉件之类的

网友:
我也有个T42的机跑4A,还没搞呢!明天看看!

网友:
有修好的兄弟 出来说下吧 我明天去换南桥好坏都和兄弟们说下

网友:
换新显卡了吗 有可以芯片挂了

网友:
以前试过加热南桥DBM就好了。

网友:
今天加焊无果。客户换板拉。鬼问题 真吐血

网友:
不要板子一拿在手上就干桥干桥的,先查查工作条件、

网友:
...搞笑拉显卡花屏 不做桥做什么

网友:
4A代码主要是显卡和北桥本身及两都之间的线路问题,做BGA细心点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,可能是小东西挡住了你通往显示的路。

网友:
可能北桥坏了。

网友:
晕倒!~这么快换板子又不是进水板,工作条件都没搞清楚!~

网友:
先看北桥有无搞成短路空焊,如果北桥是打胶的话就很有可能了,那种白的会溶的就更有可能,再看显卡周围的电阻,看是否坏了,掉了

网友:
加温过久就会搞成这问题

网友:
还是按部就班来查啊,显卡工作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