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20的IO KBC1070只能换拆机才有用?

楼主(2010-06-22):
RT~~~~~~~HP520  接错线烧了,开机大电流,南桥,开进芯片发烫。换南桥 换开机芯片  5V 3,3V都出来了 上不上CPU都一样 待机0.07电流自动上电到0.15  然后反复不停 显示屏灯管在0.15的时候亮了下!看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6667帖子也怀疑是IO烧了,想请教修过的同行是不是该IO只能换拆机的,新买的没用!或者是其它问题!

请教个笨笨的话题,我在CPU 和电池充电旁边的电感量不到电压!

PU6   有2.5V电压出来  51124  拆掉23仍难没有高电平  24有电压,拆掉后没电压!

网友:
没输出,查供电先

网友:
  cpu都没有供电 啊 电流当然不能上去了

网友:
这个IO 好像只能用原板拆的,之前我遇到过新买IO的替换不能开机。在论坛里面搜索到也有网友问起这事。

网友:
不可能不  不是拆机的就不行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