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加焊换775BGA坐子方法。。。

楼主(2010-06-22):
我加焊桥换桥都OK,,,

就是到了加焊CPU坐子这里不知为什么就是做不成功。。
经常加焊的775坐子,AM2的坐子。。。

求高手给予坐子加焊技巧和换坐子的高深内功。。。。
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万分感谢。。

网友:
熟练靠多练,顺便问一下楼主你用的BGA是几温的?

网友:
三温。。R590,,我调的温度是都是3度升温160度30秒190度30S   215度30秒245度30秒。270度40秒。。红外180度。。。

网友:
原来都用两温区的,不够智能,多多实践

网友:
加焊很少成功。换座子吧。换的时间用锡泥好做点。

网友:
换座子得讲究方法,PCB焊盘的锡点不能太低,并且要打上锡膏(个别G31的板子PCB焊点较小成功率能低点,因为容易空焊或反修),成功率可以达到98%

网友:
三温。。R590,,我调的温度是都是3度升温160度30秒190度30S   215度30秒245度30秒。270度40秒。。红外180度

网友:
我做的是这样,,加上锡膏,放好位置。。。。换个坐子用负载打阴值,好多点都空焊。。

,,

网友:
CPU座空焊还是换了好,免得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