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先马电源的维修

楼主(2010-06-22):
故障如下:不插入主板电源接口,用镊子端接绿线,电压正常。接入到主板后,按下开机按钮,风扇转一下就掉电,目测电路板上无电容鼓出等现象。这个电源用的芯片是这些:SDC393 、SDC7500 、WT751002、DM311。求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 主板上有短路,引起的电源保护,也有可能是电源负载不够引起的欠压保护,你换一个确定能用的电源 ,接在这个主板上排除是电源的问题,还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负载能力差,查负载部分电路

网友:
电源带 负载能力  不足。楼主  可以观察一下,电源次级的 滤波电感 是否 有 变色的(因为长时间 高温  把  电感 的漆包线  烤 变色了。),更换试一试。我遇到过 此种情况。  我不是 专业维修电源的。偶尔 修 个   atx电源。

网友:
确定是电源的问题,电感无什么色变,我是有点怕这种软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