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9W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1分钟左右后屏幕闪烁一会就黑屏,指示灯绿色的还亮着

楼主(2010-06-22):
HP 19W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1分钟左右后屏幕闪烁一会就黑屏,指示灯绿色的还亮着
请教朋友们,估计哪部分出问题了电源高压包,驱动板(灯管都正常的测试过了)

网友:
更换高压电容

网友:
高压电路有问题!

网友:
看一下灯管两端是不是有烧黑的,烧黑的就换灯管没有就是高压板问题。

网友:
看型号应该不是很旧的机,应该是保护电路方面的问题。、试试去高压保护电路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