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6000

楼主(2010-06-22):
通病北桥,电流1。2A左右,代码卡跑D0~D5,今天一口气修了3台,故障都一样,挺爽。。。。嘎嘎,但是第一次不亮,换下内存就好了,估计是需要引导一下。。不解中。

网友:
这个俺常修的  还是学习了楼主哈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跟HPV3000一样

网友:
加焊,以后还会返修吗?还是重植比较好点吧

网友:
此机客户说实然断电。在开机就报cmos较验错误。时间f1没有体任何反映。。但按fn+lcd键有反映。按fn+lock键盘也有反映。按其它都没有反映。把键盘拔掉接usb键盘也没有反映。键盘io加焊过无应。请问这是io彻底坏了吗。io型号是m38857m8 望高手指点谢谢。

我io换了 bios刷了还是一样。。。

提示CMOS Setings Wrong
CMOS Date/Time Not set
不对。叫我们按F1继续故障。按Press F1 torun SETUP
press F2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
有没有哪位兄弟修到过这种问题呀。

键盘拔掉外接usb也不能用。。。。

网友:
此机客户说实然断电。在开机就报cmos较验错误。时间f1没有体任何反映。。但按fn+lcd键有反映。按fn+lock键盘也有反映。按其它都没有反映。把键盘拔掉接usb键盘也没有反映。键盘io加焊过无应。请问这是io彻底坏了吗。io型号是m38857m8 望高手指点谢谢。

我io换了 bios刷了还是一样。。。

提示CMOS Setings Wrong
CMOS Date/Time Not set
不对。叫我们按F1继续故障。按Press F1 torun SETUP
press F2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
有没有哪位兄弟修到过这种问题呀。

键盘拔掉外接usb也不能用。。。。
之前也有位大哥发过这个问题,也是同样的机,故障一样,不知现在有没有解决啊。求各位大哥帮帮忙,指点一下吧。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