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00

楼主(2010-06-22):
一块HP 500 主板 加电不显 测其他电压正常 确没有内存电压 换了6269ACRZ 供内存电压的 还是一样 大家遇到过吗?谢谢(其他也 没有短路的)
主板

网友:
PWM的工作条件满足吗?

网友:
6269ACRZ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6269ACRZ 需要哪些条件啊 没有找到图 这个机器有这方面的通病?

网友:
应该先查工作条件满足了没

网友:
大家 帮忙看看 在线等 急 6269的 12脚 5V 13脚也有4.7V 1脚18.5V 按照图纸的13脚应该是1,。8V出来的 是吗????其他都没电压了

网友:
我告诉你吧,开关旁边有一个62多少的芯片。有可能是那个坏了,我修过,很小的一个贴片的芯片

网友:
那复位信号有吗

网友:
你查一下相关的电路,确定电压全出来了打一下内存槽的对地阻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