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KPL-AM SE维修实例

楼主(2010-06-22):
此板来时3VSB短路,拆网卡后正常。换过网卡后能上电,上电后发现3VSB只有2.3V偏低,查5VSB输入正常,判断此1085的MOS管坏。上CPU座后大卡全点,测VCORE只有0.2V也偏低, 查VCORE EN 1.2V正常,VRMPWRGD只有0.2V,换过VRMPWRGD信号出来的三极管后 VRMPWRGDG还是0.2V  VCORE EN有的话就代表电源管理芯片正常。测量与主、副电源管理芯片相连的4.3欧发现两个,电阻都的烧了。换过后能进系统,进系统实测发现 USB 网卡都不认,打USB通往南桥四个点的阻值发现有两个点短路了。杀南桥OK。
后边一个老师傅更正了我维修思路中的错误,一般3VSB短路后不能直接就拆网卡,要多测几个通往南桥的电压,打下USB通往南桥点的阻值,确定其他通往南桥的电压正常后才能拆网卡。
还有一片P5QPL-AM的板子,当DO.98.CC 循环路。基本电压都正常。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板子换时钟好了,但是这片换过时钟后还是不行。有碰到过这样情况的大侠麻烦指点一下

网友:
这个板子南桥容易烧 ,,乱代码基本都打南桥能OK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