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17"宽屏绿灯闪

楼主(2010-06-22):
优派17"宽屏,绿灯闪,把屏线拔掉后,接通电源,绿灯亮,背光灯亮一下,几秒绿灯变红,,再接上屏线开机,绿灯不断闪,背光灯不间断也闪,,求解..

网友:
先用通用板点就能确定问题在屏还是要驱动板,再对应着修。

网友:
象你说的,应该是驱动板的是,你测一下电压,不就知道了,或者用别的板子是以下

网友:
貌似屏上有短路,不过如果主供电不正常也会这样子!

网友:
都有可能吧。
驱动板坏,屏坏,电源带载能力差,都会出现上面的故障

网友:
测屏是否短路,换电源,驱动板,屏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