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IBM Z61t有时键盘,触摸板,小红帽全部失灵

楼主(2010-06-22):
求助IBM Z61t有时键盘,触摸板,小红帽全部失灵,重启后又能正常用,用一段时间后又突然失灵,郁闷中。。到底是什么容易坏啊。。求助中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本触摸子是不是有键盘H8芯片的?。是由H8控制键盘和触摸板的吗?如果要换的话是不是要写密码的。必须同型号的才能装上去呀?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触摸板有问题啊
有时候可以
有时候不行啊

网友:
把触摸板那的左右键拆出来清洁一下 一般都会好 不行就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