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假负载有复位,上真cpu无复位

楼主(2010-06-22):
一块磐正nf主板,上假负载诊断卡有复位,但上真cpu就无复位,上假负载时,测Q1 的G极有控制电压,Q1的S极也有1.59的核心电压,但上真cpu后Q1的G极和S极都没有控制电压,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可能是MOS管有问题,要不就是北桥有假复位

网友:
查一下VDDA25 ,PWM的型号是多少?

网友:
你知到为什么吗?假负载是直接把VID组合接地,VID组合只有一个为低PWM  ic就会发出驱动波去开启场管产生供电 ,上CPU时则是由VTT-PG去开启CPU发出VID组合给PWM  IC  然后才产生供电,查VTT-PG有没发到CPU   。CPU座有没空焊也有可能就是PWM  IC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