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解释下这个图

楼主(2010-06-22):
第二段的这句有点不太懂,“1C3由原来左负右下的充电状态通过1D4进行放电,为下一次充电做准备,这个放电过程将使开关管的栅极电压下降”看不明白 为什么1C3放电经过1D4会减小栅极电压,高手角答下

网友:
楼主,这里你被人误导了,1C3在这里不是不是那样工作的,在这里1C3就是一个偶合电容,在开关电源中有一个专门的名字,叫加速电容,就是说是加速开关管导通与截止的作用。在这个电路中,就算把1C3拆掉,这个电路也是能正常工作的,只不过在没有1C3的时候,开关管的损耗会稍微比有1C3的损耗大一些

网友:
这不是显示器上的电路图么

网友:
这个图和内容摘之《开关电源技能实训》,这本书很多人看,我发现了好几处错误,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算不算错误,希望这些出版社,出版工具书的时候,细心点好好校对,目前已经发现七处很明显的错误,还有比如我提问的这些,多的不胜举,误人子弟啊

网友:
这内容写的就是,1C3充电时加速开关管的导通,1C3放电时加速开关管的截止,就是对它所写的1C3放电过程,拉低开关管栅极电压,不是太明白

网友:
1C3通过1D3,放电的话会不会加快G极电压变电呢?是不是作者把1D3写成1D4了

网友:
楼主这个电路别太纠结了,你只要记住IC3就是一个偶合电容就可以了

网友:
典型的自激电源电路,一般用作辐助电源。功率一般不大。

网友:
加速开关管导通还是截止,不是靠的对电容充电,靠的是电容偶合7,8线圈的感应电压。你只要这样记住就行了。要详细解释的话牵涉到三极管的工作原理,以及饱和截止的转换条件,可能要一个专门的帖子都不一定能说的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