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945GCM5 V2主板开机马上断电

楼主(2010-06-22):
一块V星945GCM5 V2主板开机CPU核心电压11V多,并有吱吱声,马上断电检查CPU供电部分,其中一相供电的上管击穿型号为P0903BDG,找不到相同型号的代换,就用06N03LA代换,现在开机马上断电,供电IC为RT8802A和RT9619A,但是找不到RT9619A的PDF资料和代换型号。

网友:
压一下南桥试一下

网友:
RT8802A和RT9619A不能用任何PWM代换,场管也不能代换得用原值代换

网友(点评):
干嘛复制??

网友:
反复烧MOS管的故障
要测一下各相的G极电阻是否平衡、各相BOOT端是否正常

http://member.ic37.com/sell/pdf. ... &imageField.y=8
这是9619的PDF,网上一搜就出来了

网友:
今天将三个上管都换成06N03AL,能开机,测核心电压有0.5V,上真U没电压,RT8802A的1脚EN 电压有1.3V正常。RT9619A 1脚0V ,2脚 2.3V,3脚0V, 4脚11.5V,5 6 8脚0V, 7脚 0.5V,怀疑RT 9619A损坏,

网友:
此板最好还是找原料换吧``
不然维修会走好多弯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