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0磁道问题

楼主(2010-06-22):
小菜用PQ分区的时候,无法进入分区界面,出现以下提示:
  错误#91
    磁碟机0上侦测到[磁碟管理员],但是没有执行[磁碟管理员]。
  如果您从磁片开机,请移除磁片然后重新开机,电脑重新启动时,
  请按住空白键不放,出现提示时请插入开机磁片并重新开机。

谢谢各位大虾,急急急急急急急急~~~~~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到俩个硬盘也是这样的。我用DM底格和分区就可以用了。

网友:
二种修复方式,一用DISKGEN修改C盘参数,改0磁道为1磁道;二是用DM高级功能修改0磁道。

网友:
具体怎么做啊?启动也很慢啊。进DM  PQ等软件都很慢。有时候都进不去,卡死在那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