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请教,热风枪吹颗粒问题

楼主(2010-06-22):
我用850B的热风枪吹颗粒。温度在400°。风速是6.5挡,为什么吹下来的颗粒焊到PCB板子上就变成坏的颗粒了。是不是热风枪把他吹坏了。 请教应该在多少温度最合适。多大风量。小弟是新手。谢谢指教
问题

网友:
确定颗粒是好的吗? pcb上的焊盘处理好了吗?

网友:
颗粒是好的,测试过的,焊盘都清理了,一根问题不大吧!

网友:
温度太高了,一般用320-360之间慢慢的吹吹久点就下来了,温度下得快死的也快。

网友:
350° 大的风嘴 。小的话容易坏 ,我用小的风嘴 ,合并直接吹坏了6个颗粒 弄了一天,才测出来 ,换大的就可以了 坏的少。

网友:
旋转风 无刷风枪 300度 10秒下一个颗粒

网友:
我的850怎么没有标温度啊。只有1到8档啊。是不是1就是100度。8就是800度。

网友:
我用460度,很快很好用,且不坏颗粒。

网友:
感谢领导指导

网友:
我把风枪温度调到360这样,风速在6挡这样,吹的好慢啊。估计30秒都不止。郁闷!

网友A:
380度就差不多可以了,还有用风枪的时候一定不要对着一个地方吹,这样很容易把芯片吹坏,平均加热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