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屏暗

楼主(2010-06-22):
一台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,开始是电源板烧了,换了300V滤波和桥,用了两天就出问题了。这次是暗屏,不是平常我们说的暗屏,灯管也亮,但比正常显示器要暗,亮度调到最高了。但每次按一下自动调整又可以正常一下,不知是何原因,望各位老师指点。

网友:
那只能换驱动板了,不知这原因和电源板烧坏有没有直接关系?

网友:
换驱动板,刷程序

网友:
换驱动板看若不行就刷程序,还不行换按键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