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换显卡后不跑CPU

楼主(2010-06-22):
T42换显卡后不跑CPU北桥也换过,南桥加焊过,故障依旧。那位高手遇到过呀?

网友:
换显卡之前能检CPU?

网友:
没换之前是能跟的话,那就是显卡坏的或焊短路了。

网友:
这种机子就是传说中的做显卡。。。但要三个芯片都要做的。。。我做过两次都失败。。。一但把显卡一换。。。技术不到位的。。就很难找到第一故障点了。。。不容易啊。。。看来这种是要师父级别的人才行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