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1开机不正常

楼主(2010-06-22):
IBM R51开机有时能正常开机,有时不行,开机可调电源啪啪响像是哪里短路啦,但有时开机一切正常,郁闷不知哪里出了问题。
电源

网友:
查隔离保护电路和待机电压及电感对地阻值

网友:
可调电源的电流是否打在临界点上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三楼的建议可一参考下

网友:
把R51的电池拔掉,看还掉不,可能可调电源到临界承受范围了

网友:
你换一个BIOS电池试一下,要满的哦

网友:
看一下保护隔离和系统电路,看是不是那个地方性能不良或虚焊了

网友:
可调电源限流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