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各位,新主板亮一下就灭! 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0-06-22):
cpu供电出了问题.新板也有问题的我整个好几块了

网友:
任何电子产品都有坏的时候,不要怕,查出具体问题就行了,先查12V部分

网友:
主板亮了一下就不亮了,为电源保护现像,先查CPU的主供电是否正常,还有就是确定一下电扇有没有问题,因为风扇散热不好也会造成这种故障的。
故障解除后请告知我一声是什么问题,谢谢。

网友:
呵呵,我也遇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等待结果。。。。

网友:
搞不好新板子出场的时候COMS都是短接的,为了防静电。你看下咯//////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