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用高压板4灯改2灯该怎么改呢

楼主(2010-06-22):
4灯小口的通用高压板,想改成双灯的,只用左右两边上面的那个灯管接口,而下面两个接口,则从废高压板上拆了两个灯管接口旁边的电容,3kv的那个。装上后灯管有很响的吱吱声,用2灯通用板就不会,师傅们,我是不是接错了?那个电容是无极性电容,应该不分正负的呀?

补充的,去掉电容直接短接,开了两天没关过,还没出现问题,这样改应该可以吧

网友:
在两个高压接口处并两个高电容

网友:
在灯管接口那里接两个高压电容就可以了

网友:
现在已经好了,我把高压电容去掉了,直接用导线短接,就不会有吱吱声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样不行吧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这样不行呀

网友:
用线短接另外的那个灯口就行了,我都是这样改的
有时灯管烧了一个我不想换灯管了,就把短接一个口就一样用,都没出现什么问题

网友:
正在琢磨这个问题 不想看到这个帖子 学习啦

网友:
去掉保护,不就可以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