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6000不寻常掉电,

楼主(2010-06-22):
客户那来这个本,说是死机,我以为是散热问题呢,测了一个多小时,有时死机有时掉电,就杀了北桥,做了一次*脏话*,有时候还不亮了,用诊断卡跑20,感觉没做好,于是拆下来,植珠,亮了可是还是掉电,高手说说,加焊cpu底座好试呗
华硕
cpu
掉电

网友:
楼主没有测一下正常时和掉电或死机时的电压有什么区别吗。特别是CPU的供电部分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A6000,触发后电流一路跑到5A过,然后就掉电,用表量了一下北桥下的电容,有几个大的短路了,不知道要不要把桥做了呢

网友:
这个机器你应该先加焊cpu供电管理芯片的,诶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看法,

网友:
供电芯片不良也会引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