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掉电问题

楼主(2010-06-22):
t60 独显的。刚接到手的时候不通电无待机的。修好后装系统装不了。解压的时候走完xp滚动条马上黑屏掉电。每次都是到这个位置掉的。哪位大侠见过这问题啊。谢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,我有修过,有的做南桥好了,有的做北桥好了,但是,t60的做桥不是很好做,你这个北桥的可能性大点

网友:
南桥问题大,建议先做下南桥试试

网友(2011-12-13):
看到这些回复让我心寒啊,不是男就是北

网友:
不用心寒了,就是北桥的问题,我修过,呵呵

网友:
桥不好做哦!

网友(2014-03-25):
胆大心细啊

网友(2016-01-23):
查查  你之前修过的地方     我建议换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