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22液晶换管问题

楼主(2010-06-22):
今天客户拿过液晶维修,一开机闪一下灭了,一测上面两根是好的,下面其中有一根是坏的,谈好价钱,送走客户,开始拆机,拆开一看里面连灯管的线烧断了,好像是进水了,先换了下面两根灯管,一开机好了,可是用上半个小时自动关,马上开还能用半小时,又关了,是不是上面灯管的也不行,也要更换,请高手指点一下,最近也是刚开始修液晶的

网友:
上下不批配吧

网友:
灯管又不值钱,一般是全换的,辟免出现输出不一致问题

网友:
可能焊点的防护做的不好友漏电的可能,可以量一下灯口的温度

网友:
你不是说进水了么,建议你看看主板上有氧化的没有,还有,请确定你换的灯管有问题没有。具体的还是得你自己细心的查

网友:
最好是和客户说清楚现象,不然到时候说不清楚

网友:
有风险的生意啊,首先和顾客沟通好,否则就可能赔机啊。一般换灯管要全部换完,要不很容易返修的。

网友:
先在换好了,四根全换了,用了几个小时,暂时没问题,就是听到里面有,嘶嘶声,不太好说是什么声音,现在正用的不知有问题吗,不知哪位高手遇到过,该怎样处理,

网友:
高压打火了,要做好绝缘。高压热缩套加硅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