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也要替客户着想,才能取得双赢。

楼主(2010-06-22):
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液晶显示器,据客户说是遇雷击了。我拆机一看,保险已断,电源IC已经爆裂,电源管也已短路。我和客户说,元件已损坏而且已看不表型号,电源部分存在大部分短路。维修寻找这些元件有困难,不如换个电源板。客户的机子是电源和高压板一体的。我给了他说出我的想法,有电源高压一体的价格比较贵,你的高压部分还可用,如果找一个能够输出12伏和5伏的电源板就相对比较便宜,但我要花时间给他找一找。客户痛快的答应下来,让我给他费心找一找。
我到电子市场上给他买回一个可以输出12伏和5伏的适配器。拆掉到外壳只要电路板,把上面的输出的12伏和5伏,地用三根线和原来的电路板连起,同时把原来电路板上的变压器,整流管,等元件摘掉,一是为了放新的电源板,二是为防止原板上有短路的地方。再利用原来电源插头飞上两根线和新的电源上的插头接上。用胶枪反新板和飞线固定好。试机OK。装机通知客户取机。收取客户80元后,客户很高兴并说一定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和同事,让他们有电器来我这里维修。虽然我用一个这样的电源板安装起来比较麻烦,不如买一个现成的电源高板一体板安装方便。但我取得客户的认可也是值得的。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想法是好的!我也支持这样的维修品德!不过,成本相差 不到三十元!现在市面上的适配器一般价格的质量也是很一般!怕是返修会高些!

网友:
如果你能把电源修出来, 估计成本也不会超过20元。
而且质量比你的适配器好的太多了。

网友:
说是这样说,可是有的配件真是很难搞到的。没办法。

网友:
这就是为什么搞维修的赚不了钱的原因,其实客户需要的是一个心理,你难道就真的相信他们会给你介绍其他朋友;来?我现在是不太相信了,只要价格合适,我还是一样去赚钱的,比如你这个单子,我至少会喊价160,要不没办法体现出你是怎么专业做的了,还有就是要根据你的市场大小来说了,像我这个地方,量小,修一个机器你收费80元,我吃饭都会成问题

网友:
你替他着想,有客户不替你着想,想给他省钱,到返修的时候都会说你的不是,唉!现在好人难做........

网友:
晕~~~一块一体板的成本也才30块,废板你也可以留下来,下次有机会遇到一样的板子你就可以修好了,那样不是双赢了?换个适配器也要二十多块啊

网友:
我也觉得这样收80太便宜了,雷击的机子啊,呵呵,有机会"
吓吓"的嘛,可以报高点

网友:
... 修个这样的机器 才收80啊! 要是放到我们这 都要200多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如果客户说以后给我介绍客户的。我都认为他只是要在这一次的交易中取利而已,这样我都会收足。如果他下次真的介绍客户来了。我再给他们优惠一些,

网友:
个人觉得LZ收便宜了点

网友:
像这种雷击的机子最好赚钱了,

网友:
楼主人厚道,不过不太适合做生意,我们做技术的不卖的不是配件而是技术

网友:
呵呵,收80挺正常的,谁不想多收一些,你叫200,他跑了。不是更难过!

网友:
还是感觉LZ价位低了一点 完美这显示器一般都是150左右

网友:
你为客户着想,可有时他不为你着想,,,,他只认元件价格,不认你其它的费用的,,,

网友:
我们商场内有十几家维修店,竟争激烈啊

网友:
张先生不是说了吗
{哥卖的是技术不是配件}市场进挣激烈不错,你们可以商量一下收费,在不行去一个一个讲,80我们都是给同行才有的,给外行都是150-180左右,是呀楼上的说的不错呀!市场就是你这重人搞杂了,不要生气你自己说是不是,哎

网友:
你不修别人修,最好能成立个协会,可是难。我不想再说别的了,我想各位也都明白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尽量的照原机的修,实在没办法才改
改过的对于二次维修比较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