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C。NC19掉电问题

楼主(2010-06-22):
七彩虹 C。NC19开机检测卡亮一下就灭,再按从复。上假负载也一样,电源芯片是ISL6566。各端供电正常,开机瞬间有CPU电压,用示波器测电感前端有波形,随后消失。换过6566也一样。不上CPU不上假负载可以上电,除CPU供电外,其它各点电压正常。测得6566的PG点无电压。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,有修过的麻烦给个思路,谢谢

网友:
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修了 那就短接绿黑来确认故障点吧  没办法的办法

网友:
单桥的吧。北桥有问题也会这样。。加下焊吧。

网友:
双桥的,短接录线能上电,但CPU无供电,VCORE无输出

网友:
IO呢  测下 。。开机电路部分看看 。。还有COMS电路也看看 。。。其他地方先不要考虑

网友:
看一下IO是不是正常。。

网友:
不插小四针,是否掉电
CPU 供电管是否短路
排除上述问题,上U,压北桥看看是否掉电
像这种现象,大多北桥虚焊,上U的时候会掉电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不上小四镇能上电,上U强上电无U电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不上小四针能上电一般是CPU供电短路了 打小四针12V的对地值  CPU供电的对地值  都没有问题的话 测量所有供电场管的GS极两只脚  看一下有没有值小或者短路的
NF的板桥空焊也会引起这种情况

网友:
1:在确保6566本体是好的前提下,查查它的外围,主要是FB脚和ICOMP端的连线和通路
2:6566的PG端,瞬间应该有电压的,因为VCORE瞬间能正常输出。查查其上拉电阻或者断开其通往南桥的线路,再测是否瞬间有高电平
3:先上电,然后立即端接绿线,看其他电压正常否
4:加焊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北桥加焊过,CPU的六颗管换过,一样的结果。发现一个新的问题,6566的11‘脚12脚是COREFB-和COREFB+,+端接一个101的电阻连VCCP,-端连101电阻接地。当把+端的101电阻取下,上电正常,用假负载测U电压不是1。2V而是1。6V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有保护电路。还有想不明白,怎么电压会高的,6566还有三组检测端的,难道是VID端点不正常?因为电压不对还不敢上真U,以上是在上假负载测到的。

网友:
开机瞬间侧到的VCORE有多高

网友:
用示波器的闪一下就不见了,用数字表量到一点零几伏就回落了CPu是775的

网友:
在取下12伏的电感后,加电能上,场管的g点有推动电压,只是有了u压后就保护了.想6566是不是有振荡端,频率改变使输出电压升高保护了.测过6566的外围电阻都是好的,如果有外接阻容振荡,请问是哪个端,频率是多少,波形什么样,有修过的请指点一二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13脚OCSET
这脚只有电压,没有波形

如果6566的外围都是好的话,加焊北桥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