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短路怎么修?

楼主(2010-06-22):
今天自己的
笔记本
电脑在用可调电源充电
忽然,电流表跳到三十几伏,把笔记本电脑击坏了
现在16伏电容对地阻值只有0.04了
插电大电流了
我把上管取完了
还是短路的
现在请问一下高手们,大电流击过的板,一般是烧了什么的?
现在没思路了
笔记本

网友:
先看看你可调电源有没有问题
然后用 电击法 很快就找出来的

网友:
点击撒 烧主板

网友:
我师兄在不久前也维修到一台,你检查一下CPU四周有没有短路的。我记得当时他就维修那里的。希望这些对你有用。

网友:
烧一下不就出来了吗

网友:
你先要弄清楚,16V供那些的,把那几个芯片取掉,千万不要上电,否则烧的比较严重的,这样容易找到故障点了

网友:
电击或换件(麻烦一些)

网友:
估计是电容和场管的可能性大!!!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拆就一个字,我只说一次。祝你好运。

网友:
为何不先拆16V的体积大的电容呀

网友:
建议还是先用电击下

网友:
用16伏电一下,看是那里出了问题,

网友:
16V的主供短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,还要去跟你师傅好好学学哦

网友:
电容和..场管

网友:
一般都烧电容

网友:
上管短路是主电源短路

网友:
IBM一般是电容好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