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N61G触发不跑码求助

楼主(2010-06-22):
今接修一块昂达N61G,二修板,上假负载,测量CPU没主供电,北桥供电0.9V,电压偏低,内存和南桥供电正常。测得CPU电压管理芯片损坏,更换相同的电源IC,另外怀疑北桥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RT9202损坏导致输出电压偏低,因为手头没有9202,用了一个RT9214代换。上假负载测得CPU供电输出1.65V,输出正常,但是北桥供电依然为0.9V,其他电压正常。上CPU,诊断卡,测得CPU供电输出拉低到1.1V,北桥供电0.9V,其他电压正常,各时钟复位都正常,但诊断卡不跑码,现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,请问各位大侠指点一下!

网友:
从常规来讲,应该让你查查VID什么的

不过这个板子遇到上假负载VCORE正常,上真U VCORE偏低的情况,大多是桥空焊了

加焊试试吧

网友:
6100的桥太容易空焊了  我看见6100的桥  我 一般都先加焊  你加焊一下  奇迹应该会出现的

网友:
北桥供电偏低有无有关系?

网友:
桥电压低,首先要查PWM电路,如果换FB脚正常,就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晕  你找到     一个9202 你就知道 结果了....  5V上管 边上是不是暴了一个电容啊...

网友:
还是找个9202换上吧,这是个通病

网友:
9202和9214是不能代换的

注意看下7.8脚

网友:
按住桥试试

网友:
谢大家关注,加焊的时候由于技术不过关,短路了,准备有时间的时候重新植株
搜索了一下,论坛BGA方面的帖子比较少啊,各位大侠能否谈一下自己都是如何加焊桥的,有什么技术要点?

网友:
此主板通病是:
1:RT9202爱坏,检测方法:北桥电压不足1.2
2:电容爱爆
3:6100桥虚焊,会使北桥供电为0.9,检测方法:量下U复位有没跳变,没跳变的话基本上是北桥出空焊

6100的桥,重植也坚持不了多久的。。

此板,我24元收购

网友:
你是如何加焊的 ?
用BGA返修台吗?
如果你用风枪吹的话,不容易操作且温度控制不好,容易连锡或爆片,,新手成功机率很少, 而且好了 也用不了几个月
推荐使用本站BGA返修台。成功机率近100%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的补焊过程:
桥的四周加焊膏,固定在BGA上,加热,在BGA温度走到第四段(210-240度左右),用镊子试探桥周边的小贴片元件,但贴片元件可以移动的时候,升高加热头,用镊子轻碰桥的一角,停止加热。
我是新手,这个过程是师傅教的,不过我用这个方法没有成功过,加焊完用二极管档量桥上的小电容都会发现桥短路了,请各位大大指教一下,谢谢!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只要桥轻碰能动了,就证明BGA已经融化了,即可以停止加热了,等冷却后试机,这是我的方法,不知道对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