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200进水问题,急

楼主(2010-06-23):
此机据说是进水了不通电。CPU部分供电CMOS管腐蚀,测量也没有找到短路点,其他组供电也没有找到短路,待机3V,5V有,待机电流0。01,电源插上一秒左右电源指示灯才亮,开关有3V到,按开关也没有反应,把CPU的19V供电断开也是一样。EC:WPC8763LDG,BIOS刷过也是一样,谁知道这个EC的开机条件????

网友:
放烘干箱烤过也是一样的。(怀疑南桥受潮)

网友:
下一个 EC:WPC8763LDG
测试下 慢慢找

网友:
待机电流不对,后极还是有短路的,细查进水的地方,即怀疑南桥,就先把南桥拔了看看。完事再插电源看待机。

网友:
今天换了EC也是一样。CPU供电负载没有短路,CPU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一样,其他组供电也没有找到什么问题。CPU供电芯片ADP3208没有5V到,19V经两电阻中间一电空到地就有,测量才有8V左右进而已。还有SC411供电IC(供南桥的)也是没有5V到,和CPU 的供电方式差不多,查有两个管子从5V供给上面这两个芯片的,这两管受控于门电路74F14又受控于EC,强制打开有5V到这些供电也是没有输出。在无意中摸南桥背面测量就通电了,各组电压都有输出。断电再开也开不了,比较郁闷。

网友:
是吗 这问题  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我最喜欢修进水,主要是一个腐蚀,看那些电阻两头是不是黑的,还有就是可以看到的测点,也是黑的,用刀片刮。看断线没有

网友:
机子人家客户已取走了,比较遗憾。多谢大家了。

网友(2010-11-19):
进水机还没有修过呢,应该不好修。

网友:
南桥取下重做就OK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可能呀!

网友:
进水机器一般短路多,不短路的话 触发不起 有可能是IO的问题 我修过SONY 就是IO 加焊 收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