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10 进水维修

楼主(2010-06-23):
  本人接了一台HP 510 崭新的 打开后 发现Q43周围发霉了 很严重  交给徒弟去清洗
洗完后给我的时候 发现Q43 下面掉了三个东东
于是乎 我就找图纸 ,找了几天没有找到 现在谁要有传份给我啊,
这个机器一插上电源 电流就从0.00 到 0.02  0.06 0.11  然后又回到0.00 然后继续循环
估计掉那些和开机有关系(请大家补充),因为那三个元器件掉了 导致的开机保护?
暂且那么理解,后来淘宝认识一仁兄发来实物图 如下 请大家帮我分析2个电阻的大小
和关系 下面提供的是 那三个元器件没有安装的情况下的测量。估计R2 是分压过来
R1 应该比R2小吧? 这样是Q43 工作? 还是高手们分析下吧 那个板子的不会用万用表
没有帮我测量。估计是怕麻烦吧。人家帮我拍个图已经很感激了。谢个先
剩下的大家一起来研究。慢慢琢磨下吧

网友:
大家怎么没有给点意见的啊 谁手上有没有这个板子。拿来我看看。

网友:
这个真没有 不好意思

网友:
你说的掉了2个配件,我怎么没看见?

网友:
你没有看到 是因为 那个照片是别人拍的 正常板子发给我的
我的那个 少 , 没有拍
这个板子 C1 我随便找了一个电容  样子大小差不多的
R1 我找了一个比R2 稍大一点的
R2 我找了一个800欧姆的 因为我测量附近的阻值也是800左右
装上去之后 机器可以亮了
在测下 明白了  待机的时候 漏极是没有电压的 发射级的电压18.7
按下开机按键后 同过一系列的动作后 发合计电压高于发射极
导通 实现开关目的
由于电子水平差 智能分析如此 请高手补充下

网友:
又有漏极又有发射极,是什么管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