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18寸LED不接信号正常,一接信号白屏

楼主(2010-06-23):
我的VG800今天坏了。就像是是非非前辈优派18寸LED不接信号正常,一接信号白屏说的一个样。请问MCU那里可以找到或修理。
信号

网友:
应该是信号板的问题,换通用信号板吧。。。

网友(2013-01-12):
那个是程序坏了,刷写可以解决

网友(2013-11-05):
主芯片坏了吧。。刷下程序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