桥虚焊怎么办

楼主(2010-06-23):
要是桥虚焊了,怎么办好,只有风枪,能搞得定吗?
看论坛有人说用虚焊可以用风枪,但我不知怎么操作啊。
用镊子压着芯片上面,用风枪吹芯片上面,这样吗?还是用镊子压着芯片上面,用风枪吹芯片侧面的缝吗?

网友:
没有更好的办法,也只能这样做,但成工率不高,可以先在桥的四周加些焊膏,然后风速调到2,温度300左右,把焊膏渗入到桥里面。然后拔下风嘴,风速5,温度450左右,慢慢来回加热3分钟左右,可用镊子轻轻推桥的四个角,看能不能动,如能动了,再加热10多秒,最后移开风枪,等冷却。

网友:
象你这样的方法最好是加液体的助焊剂较为理想,再在上面加热,不要放得太近加热。

网友:
风枪加热不是很均匀,加焊完成以后可能会出现新故障。当然也有风枪加焊成功的例子,那种情况很少。如果是做维修的,就把维修工具配备齐全。

网友:
用上面的方法  不过我说一点  找个小散热片放在上面  不要直接对桥加热  因为咱把握不好温度 在把桥吹坏了

网友:
找个5毛钱的硬币,放在桥上面,把握加热温度和时间

网友:
还是有BGA好啊  不过成本也是很好的

网友:
我都是拿风枪300度左右转圈吹,感觉上面别放东西,容易连球。
焊膏不太容易进到桥下面,液体的如果加热的时候沸腾还容易连球。所以我一般都 直接加热,成功的 几率挺高,但是过段时间反复也常有,感觉反复是 因为加热的 时间短,而且不 均匀造成的。自己体验吧

网友:
用一个风枪是搞不定BGA的,不要蛮干了,要不就买BGA焊台,要不就拿板给有BGA焊台的人做自己赚个差价。不过你要是想做维修这一行迟早要买BGA焊台的,早点买吧!!!!

网友:
个5毛钱的硬币,放在桥上面,何解?

网友:
没有BGA 那成功率就不会高,,

网友:
太难了,不好做,最好是有装备

网友:
多多练习  就可以用手吹搞顶定了

网友:
没有BGA可以采用上下加热,还是要掌握好时间温度。成功率还是很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