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9000 另类显卡门

楼主(2010-06-23):
朋友的 HP DV9000 花屏了,买了约3年半,6150是显卡门的常客,拿过来一开机,显卡竟然有62度,是有点高,但不久降到59度,不管他,先看电影,约两小時,花屏,死机,去官网下载拆机手册,拆了、清灰,还好不很脏,给显卡加铜片,再装回去,开机,只有49度,正常了,继续看电影,两小時後也不到60度( BIOS 原已更新,所以风扇是长转)。看起耒效果不错。但陆续发现下列问题:
1.外接显示不亮,可能真的是显卡门了
2.时间不对,应是 CMOS 电池没电了,暂不管它。
3.掌拖奇热无比,打开内存背板,发现NF-430 真是烫手,只好在下面加了个风扇吹著,降到 45度,很好。
让本本继续看电影,3 个小時,也才53度。今天去买了 CMOS 电池换上,南桥也加了个小散热片,奇迹出现了,开机竟然只有46度(风扇已移走),掌拖也不烫了。连续用了4小时也只有55度。

看耒这场显卡门凤波,竟是由 CMOS 电池造成的,敢问各位大侠 CMOS 电池和南桥有何关连,竟然会造成南桥巨烫?

网友:
  没有听说过 楼主可能还需要时间来观察

网友:
COMS电池只是给RTC供电的,南桥发热与电池还有关系?理论上不应该

网友:
维修就是这样有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电池不会早晨南桥过热

网友:
按逻辑分析电池导致南桥发烫 是没有道理的   上面也说了 维修中好多的莫名其妙的故障时用理论无法说明白的

网友:
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吧~外接不亮是不是没切换啊?掌托烫手原来修过这个本子这个位置有个MOS管~温度不低~

网友:
不会吧!!电池才多大点东西啊!!感觉不是电池问题,可能是LZ板子压哪里了导致通电正常了呗!!嘿嘿,我瞎掰的

网友:
怪哉 怪哉  怪事年年有   咋今年这么多

网友:
本本已跑了一天,一切安好。说实在的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南桥和6150的温度有关。帖上的温度都是GPU的温度,我还没找到可测南桥的软件。南桥和6150隔了老远,还在板子的另一边,南桥发烫为何6150跟著迅速升温?因只是偶而花屏,应该是温度过高而不是虚焊造成的。

外接还是不亮,如果不会切换,怎么修本本?不过这已不重要了。

网友:
不出一个月 就会见效果的

网友:
感觉没有很大的关系。呵呵。还是解决根本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