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自检,检不到硬盘,硬盘参数显示为136GB

楼主(2010-06-23):
昨天晚上用本本上游戏,突然死机,只好手动关机,重新启动后,机器自检后发出五声连续警报音,之后再重复启动后,自常进入自检画面,屏幕上显示如下:Boot Failure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
没办法只有进COMS里面设置一下了,进入后发现硬盘参数的变为136GB
怎么回事啊,我这是一块40G的,是不是突然掉电,数值更改了,所以无法检测到该磁盘!
现是不但是检不到磁盘了,且参数也都变了,请教各位维客高手,例如此类容量的硬盘该在参数里面如何设置!
**(前题,在蓝屏之前系统可以正常启动,且硬盘识别,但运行一段时间内,可能因为本本散热不良造成的故障原因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硬盘的问题,已经检查过了...换了一块硬盘还是一样...桥部份的元件无任何异常现像(只是目测,未用表笔测量)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种状况,硬盘的参数信息是怎么被系统识别的原理,求高人正解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你进PE把硬盘全格式化了 然后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用WIN PE 把全盘重划之后,启动正常!进入系统后会出现正常待机.或使用中突然黑屏死机!
重新启动后依然无法检到硬盘,但硬盘拆下用硬盘盒挂在台式机检测!!硬盘无问题,奇怪了,这问题是什么原因的造成的!!都郁闷死了!!!

网友:
南桥挂了吧……还是说数据排线出问题?

网友:
南桥,估计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极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