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620G

楼主(2010-06-23):
             昨天客户拿了一个方正R620G的本子来 ,说是开机屏上面出现许多条纹.  上手以后 检查了一下屏 没有漏液的问题.就以为是屏线的问题  吧屏线重新插了一下还是不行,.那位大侠能告诉下该怎么办啊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问题了

网友:
重做显卡吧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一下,再就是屏线最好是换一根试试,主板,屏有问题也会出现水波纹

网友:
外接可以吗?先换个屏看看

网友:
先外接下看看,故障一样的话,就拆机检查一下显卡,显卡脱之我见

网友:
确定下屏或者显卡哪部分故障!!

网友:
什么条纹?水波纹还是竖直虚线?水波纹是屏电源滤波不良。竖直虚线是显存不良,

网友:
这款机器显卡故障的概率大,当然用屏代换下最直观

网友:
楼上的搞定了吗?

网友:
     不是显卡的原因   出现的是那种竖直的虚线   把屏按着的话就正常      接其他的显示器是正常的

网友:
怎么不换个屏试试呢!总比动BGA直观吧

网友:
屏板上由一个LVDS控制芯片,是他虚焊了。最大的那个芯片就是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我也想换个屏啊   客人的本子不是很新的了   叫他换屏的话估计他就不修了
在说我觉的不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我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