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5P800 开始是12V短路,后换了其中一个Q1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ADP可以通电

楼主(2010-06-23):
华硕  P5P800 开始是12V短路,后换了其中一个Q1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ADP可以通电,但CPU假负没有复位电压,北桥比较热,CPU假负载只有复位没有电压.这样怎样办,那里出问题?

网友:
负载上的核心供电是多少?时钟测试点电压多少?总线电压多少?

网友:
核心电压:0V      地址线:1.25V      VTT:1.26V      数据线:1.26V     时钟其中一个:0.37V  别的一个是:0V     复位:0V

网友:
有没有人懂怎样搞?

网友:
还是查一下IC 的EN脚 VID脚,FSB_1,2V等信号

网友:
核芯电压是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,是不是我用ADP3181代换ADP3180不行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能代换  脚位不一样  CPU没供电 肯定没有复位

网友:
你先确定下有没有主复位,要有的话直接杀北桥。这板子的CPU RST是从北桥出来的

网友:
Vcore都没有,其它什么时钟复位有毛用呀,先修Vcore吧。

网友:
修先修CPU供电吧!!修好CPU供电正常了 复位电压就出来了!没修好CPU供电看你怎么修得出来复位电压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