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第一屏死机

楼主(2010-06-23):
老大们好 昨天同行拿来一块华硕给海尔代工的P5GC-TVM主板 775针的   来是是不亮 且没复位  仔细一看CPU针脚 有弯的  细心扶直 上U跑数了  插上显示器 就出现第一屏死机,键盘在一出 海尔画面就不能用了,进不了BIOS    诊断卡跑38 38   烤过U座  刷了N 个BIOS BIOS芯片也换过 各芯片供电正常   U 和内存都换过   PS/2电压正常   声卡网卡已经拆掉了  那位大哥修过这种问题 给个思路   谢谢-------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一块板子没修好 在线等待答案中

网友:
换IO,换南桥,重做北桥

网友:
换I/O,做南桥/北桥,报废~~~

网友:
晕 我还不想放弃 呢  我自己有拆了75232   IO 早换了   电容也换了  谢谢  我在等等

网友:
这种问题让人头疼,不能用又能电亮扔了可惜.

网友:
我也有很多这样修不好的,都是在第一画面死机很郁闷,至于说换IO换北桥南桥什么的那是不可能的,没有意义就算你知道你也不会换,更何况你还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坏,盲目的换也就=浪费时间。希望有高手出现

网友:
看能不能通过TAB键切换到非LOG画面
有可能有报错信息

网友:
哦!等修好了在向各位汇报,呵呵…………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跳不过去  一出LOGO 键盘就不能用了

网友:
刷BIOS啊。。还有内存看看 这个应该能解决。。让换桥 坑人啊。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类似的板子。
同等待高手指点。

头痛

网友:
PS/2口数据时钟线电阻是否正常
用USB键盘试过没有?

网友:
做边南桥试试,我以前修个MSI的LOGO死机,做南桥OK

网友:
当38LOGO直接杀南桥,一般都能好

网友:
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我有一个块板子也是有时候到LOGO的时候就卡死了   做了南桥好了 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楼主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d=209279&extra=
故障跟我的主板有点像,我的一个同行朋友说是南桥问题,我还没换桥,不知道

网友:
这种情况下,一般 桥问题 可能性大些,不做桥 就只能 报废了!·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华硕的主板。。跟你的问题也一样。。。刷了BIOS还是一样。只后就没去修它了,。现在主板还在我这里了,,,可是自己感觉没什么希望修好呀,所以就没去修它了,唉,,,怀疑是南桥的问题。。。可是不想去做桥呀,划不来呀。。。

网友:
找个好板子 吧所有件都搬过来

网友:
做个桥还不如换板子呢 客户估计不能接受 我先去用BGA烤烤试试把

网友:
我没做桥 我用BGA加焊了下 还是老样子 无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