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天下865主板键盘接口,USB接口都不能用。。。

楼主(2010-06-23):
新天下865主板键盘接口,USB接口都不能用,开机点亮用P口键盘进COMS不能,其他也不能用,换USB键盘也是一样,测量P口和U口电压+5V,数据线的阻值两根都是630欧,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你先插个USB鼠标试一下,看是供电不足,还是USB本身有问题。

网友:
阻值都正常了,不会是桥问题吧

网友:
PS2  u口都不管用 直接把南桥给换了就好了。。因为这两种接口同时出现故障 就是南桥的问题其他不要考虑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拆掉键盘与鼠标数据线的滤波电容   不行的话就刷BIOS  换IO  还不行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了 USB打数据线打值

网友:
换南桥试下吧
USB用不了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忙大

网友:
有可能换南桥也不会好的

网友:
一般是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有进一步测量键盘鼠标接口,虽然数据和时钟两根弦的阻值正常,但电压不同,数据是+5V,但时钟是0.9V,质料上说的两根都是+5的电压,是不是这里的问题了?

网友:
ps2、USB都不能用应该不是IO的问题,楼主直接攻南桥

网友:
档机了,放电,查南桥和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