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8 诊断卡RESET不亮

楼主(2010-06-23):
开机不亮 RESET灯不亮.求助高手指点一二

网友:
查供电,时钟了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查得假负载上的复位电压只有0.04V 其他的不只从何下手了

网友:
先查供电
不光是假负载上的供电
全板的所有供电MOS管的输出端都要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复位灯不亮就先不要修复旦复位 看一下供电这些正常不正常  还有PG有没有正常发出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查CPU的核心电压为0.48V mos 管Q4 Q6  Q7的漏极有12V电压 其他两脚都为0.48V  Q10 Q11 Q12的漏极0.48V 其他两脚都为0V  请问这样正常吗?

网友:
PG电压为2.53V

网友:
电压检测顺序,内存,总线,CPU,自己慢慢查把这些都列上来,不然大家帮不了你,实在不行报个远程学习下效果会很好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CPU供电不正常  先看一下主板上面别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 如果你是K8N的主板的话  那么直接换内存槽下面靠近南桥的那两个场管 不管有没有输出都换

网友:
VCORE供电不正常
K8主板因为时序的原因,要查其他供电点的电压是否正常
另外看看板子上有没有IT8282M这个芯片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首先感谢一下。
    按照你的提示 我测量内存下的两个MOS管漏极都为3V左右 但栅极一个是0.6V 一个是12V 更换以后 诊断卡的RESET灯亮了  换了CPU,内存 跑码  OK了 ,谢了,朋友。还有个问题:K8N上的MOS管是9915H 手边没有  我换了一块APM3055L 还有一块76107D ,不知有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如果是内存供电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 CPU供电就不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其中一个管子76107D 烫手,看来还要找一个替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烫手 不一定是管子有问题  驱动IC有问题也会这样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每一相的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