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多少伏的?

楼主(2010-06-23):
机型.LG W2234S 电源板输出为两组,一组是5V,一组是18V.
机型.联想L195WD 也是两组输出,5V,27V,已经发现一个肖特基管击穿(SR520),5V带负载
不足,
这两种机器都是一体板..电压正常么?

网友:
不同的机器,电压输出不一样,所以不能说是否正常,,但有一路为5V电压输出正常,那么一般可以认为另一路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戴尔的液晶,电源板上输出电压一组为5V,另一组高达30V,当时我怀疑是不是太高了,可以一直用着竟也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LG W1942SP一组为5v,一组为22V

网友:
如果5V正常的话,令一组一般也都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