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们都来看看、指点指点~

楼主(2010-06-23):
一块杂牌370的板、在系统关机就重启、强制关机可以、本来以为是北桥旁边爆了一个电容引起的、但 换了以后还是一样的毛病···

网友:
370板还修???

网友:
拔掉硬盘看看,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兄弟阿、
  你以为我想阿
老板都爱钱阿、有什么办法呢、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试过了、还是不行··

网友:
开机电路跑跑

网友:
BIOS放下电试试,我碰到过一个长城的机器也这毛病,BIOS放下电就好了

网友:
进BIOS把高级电源管理里面把PCI唤醒啊什么的都关掉,试试看!!

网友:
把电源管理的所有唤醒都关了。 传统方式安装下系统

网友:
是BIOS里的电源管理模式不对 。。你调整下就好了

网友:
370板子好多都有门电路芯片!检查下门电路芯片或代换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