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雷击天逸F40A

楼主(2010-06-23):
        今天收到一台天逸F40A的机器,故障现象是加电不显示,待机电压为0.07A,电流到0.56左右就不动了,初步判断为供电电压不全;拆机,发现风扇散热孔那里特别脏,先清灰。拆下风扇和cpu散热片进行清灰(此机器有2个散热片,另外一片为显卡的散热片),然后再把显卡散热片清灰(当时未全拆机器),清灰时发现网卡那里有2个脚有烧灼的痕迹,估计是打雷的时候烧坏的。看了一下,看到cpu供电的下管的控制端那里也烧坏了。。。判断为网卡和cpu供电下管烧毁。
       将机器全部拆开,待机0.07A,摸了一下网卡(RTL8100CL)芯片,有点烫,将网卡芯片拆下;测量了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,发现cpu供电的对地阻值为1欧姆(不带cpu测试),明显短路,将4个下管拆除后对地阻值正常,测量4个下管有3个直接短路,找了4个好的场管装上,加电测试,电流仍然到0.56A左右,量cpu供电电感电压为0,摸cpu供电的管理芯片MAX8770有点烫手;换之,电流0.80-0.56-0.80开始跳变,应该是正常了。装上屏,开机,可以看到LENOVO的logo了。
       找了个RTL8100CL的网卡装上,装上硬盘,开机测试,可以进系统,插上网线,发现能连接上,但是无法获取ip地址,没有发送和接收数据(郁闷),难道还能南桥坏了?拿了主板又仔细看了下:⊙﹏⊙b汗了,网卡有2个脚连锡了(当时忘了看哪2个脚了),分开后再进系统测试网卡就正常了都。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雷击的机子故障比较明显,故障点好找点

网友:
雷击的板子很多是桥一起OVER的··
    lz写的很不错··要是再上个图··
··那很完美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