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IBM T60 BOIS密码芯片

楼主(2010-06-23):
求求大家 IBM T60 解密 换那个芯片 高手告诉我 换IO 可以吗 IO是那个芯片
芯片

网友:
不是IO啊
和IO没关系啊
密码在那个U43里面
板子背面啊

网友:
楼主第二次发同样的帖了吧?要拆料板上的芯片对换。

网友:
谢谢 大家 是啊 我发两次同样的问题了

网友:
笔记本背面,主电池下面的一个小芯片,双列8脚,上面有记号。芯片型号:25VF016B

网友:
长生谁啊
你说的是MAC 地址存储芯片啊
什么密码芯片啊
一边歇着吧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