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测试点的几个问题??

楼主(2010-06-23):
      我是一个新手,,跑开机电路供电线进南桥,,,想问一下怎么样知道我进的是南桥的什么引脚,,比如线进了VCCRTC或是SLP_s3,,但我怎么样才能知道,线进了是哪一引脚呢???真的不会,,这个我买的书里都没讲的,,

网友:
---------------------这个要图纸的。只有对照了图纸才能知道具体的哪一个信号接到了什么地方。

网友:
还就是多修总结经验

网友:
不用那么复杂,你量南桥周边的那些电阻就应该知道了!!

网友:
是电阻,还是电容 ???

网友:
是排阻的,,我说一下线路,你们仔细帮我分析一下,,AMD754的主板,,从开关针连两个电阻,,又连三个排阻供电进南桥的,,,三个排阻其中一个信号到IDE插座,,其余两个还没量就来问你们了

网友:
不用那么复杂,你量南桥周边的那些电阻就应该知道了!!
引用 网友A:

新手,,不会,,请多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