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4 页
用MHDD检测硬盘,硬盘出现的是感叹号!!!!!

楼主(2010-06-23):
我的硬盘是怎么了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,我的是监控电脑。
硬盘才买不到一年啊,ST 320g 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,我要怎么解决呢,
谢谢
电脑

网友:
能解决么,这个问题。不能的话我就换一块硬盘吧。

网友:
对了,我的是V星 g31 主办 intel的

网友:
什么主板都一样
是硬盘坏了,要有工具才能修

网友:
如无数据资料 就保修吧

网友:
什么工具能把这个硬盘修好,我想把我前面的4g给屏蔽了,为什么不好使啊,我用PQ屏蔽的时候不好用,用PTDD检测硬盘表面的时候,提示的是 检测面太多坏扇区了。怎么做,难道这个硬盘就费了吗,如果低格呢,如果用PC3000呢。

网友:
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,
要么就是硬盘被锁了,
要么就是磁头有问题吧

网友:
我晕你
的帖子
那您是怎么解决的,如果磁头有问题要怎么修呢,

网友:
燃情四季
的帖子
如果硬盘里没有重要的数据。一般这种盘都报费了。
你不是说你的硬盘还只买了一年吗?拿去保修啊

网友:
应该是锁了吧。

网友A:
OK 换个新的吧 。

网友:
头坏了,加密的可能性比较小

网友:
硬盘怎么能锁呢,那有解决的办法吗

网友:
这个得问操作该硬盘的吧,也许可能某人用mhdd给锁了?
监控的硬盘最好用企业监控专用的那种

网友:
应该是该盘是加密了的,MHDD中盘加密了就是显示感汗号!你用在监控方面的,应该是在安全方面考虑,所以防止他人删除,进行加密的

网友:
既然加密了我想mhdd就无能为力了吧?

网友:
黑暗的左手
的帖子
我个人感觉头坏了,加密的可能性小,我都不会加密啊。

网友(1970-01-01):
来自
post_deleted
匿名卡

网友(2010-07-05):
用什么软件可以把这个坏的地方给屏蔽了。?或者划分出去

网友:
出现?说明硬盘已经有物理坏道了!先普通修复10次再用高级修复!呵呵!也只能屏蔽一部分

网友(2010-08-25):
是不是加密了,要不就是译码器坏了,mt重建一下

网友(2010-09-30):
硬盘如果是要数据 还有维修的价值,要是单单为了修硬盘,则没有多大意义,因为现在硬盘很便宜,,

网友:
用DM,写MBR,然后低格,再Zero fill试试

网友:
1.要是西数的硬盘 重建译码表就可以了
2硬盘被加密了

网友(2010-11-04):
我建议从固件和是否加密两处着手试下,不行的话就是硬件问题了,还在保么

网友:
HMDD怎么加密呀。我想知道。从来没用过

网友:
换硬盘的板子看看~!资料坏也会出现这种现像吧

网友:
清除密码或者低格或者自效准呵呵完了。

网友(2010-12-08):
是不是固件丢了呀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