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座外面的白色塑料壳 我一拆就碎

楼主(2010-06-23):
CPU座外面的白色塑料壳 我一拆就碎  478的!

网友:
如何把它拆下来 而且不被破坏!

网友:
先把顶上的两个卡子翘起来,然后用刀片从一边开始慢慢撬起,搞定一边后另一边自然就下来了。需要点技巧。还有金属杆的一般不拆,那个更难拆,要是不行就直接换座吧。

网友:
本本的不用拆,台板的如果碎,是说明拆的少

网友:
经验+加热=成功

网友:
补充楼上 先把金属杆抬起来,随后就是把金属杆被盖住的那方,从边缘慢慢撬起,随后楼上说的很清楚

网友:
在料板在塑料拆个换下 小心点

网友:
你仔细研究一下他的座子下面的卡扣就知道了,多拆一些就不会碎了

网友:
拆的少,还有就是不要蛮干要动脑子研究它的结构。

网友:
不能用力太过,过的话就非常容易裂掉了

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CPU这里温度高些,老化的缘故吧

网友:
注意点阿。。。478那座子旁边有一点小方口子。慢慢扒开。

网友:
拆坏了外面的白色塑料壳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找一个相同的(一般是478B)座拆一个下来就可以了。拆时先把拉杆拉起来,然后用尖镊子把拉杆那一面的黑白塑料连接逢一翘就可以拆下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