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712F-S JXS如何代换?

楼主(2010-06-23):
如题!这块主板是富士康的,南桥是SIS964,这个IO参与触发吗?开关针只有0.38伏电压,插电自动转并且可以跑码,几秒后自动断电并且不加电!是南桥问题吗?
另一块富士康945主板不加电,IO是8718-S cxs 这个能用上面代换?
主板

网友:
高电平触发,你这个电压低了,看下开机电路! 有可能三级管对地短了,一直拉低,所以你一上电就自动开机了。

网友:
SIS964是不是负责开机的呢?开关针电压跑不通,会不会连进南桥了?这样的话就是南桥坏了?

网友:
IO有很大嫌疑有可能是他坏啦 最好用一样型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