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 USB问题

楼主(2010-06-23):
我自己的本本,前一段时间还好的。现在插上鼠标后可以用,一两个小时后就不可以用了。外接的键盘也不能用,但是U盘可以用。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一个设备,但是正确的装了驱动还是不能用。U盘还是可以的。为什么?
U盘

网友:
检查下排阻看看~

网友:
你量量USB口的供电,看是否不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