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8M800-M3精英代工主板!无CPU PG信号和北桥供电

楼主(2010-06-23):
联想K8M800-M3精英代工主板!无CPU PG信号和北桥供电。。内存供电 CPU供电等都正常。就是没有PG信号!检测卡复位灯常亮。再查。北桥供电Q15无桥供电!!觉得是IC324损坏更换了一个还是一样!现在估计是IT8282M可能损坏或外围元件损坏!手头没有这个代换!请大家帮看下这个I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???谢谢大家了!

IT8282M
上CPU各电压为      上假负载各脚电压为
1=3。3V            1=3。3V
2=0V                 2=0V
3=2.5V              3=2.5V
4=2.5V              4=2.5
5=0V                 5=0V
6=0V                 6=0V
7=3.9V              7=3.9V
8=0V                 8=0V
9=0.15               9=0.15V
10=3.8V            10=3.9V
11=0V               11=0V
12=3.9V            12=3.9V
13=3.1V            13=3.1V
14=3V               14=3V
15=0.15V          15=0.15V
16=5V               16=5V
由FPD看出CPU的PG信号是由IT8280M的11脚发出!但上U和上假负载都为0V 觉得别的脚电压也不太正常!大家帮看下是不是IT8282N坏了还是工作条件没满足。。。这个和桥无供电也有关系!

更换IT8282M后些板修复!!谢谢大家!

网友:
当1脚VCORE_GD有效是
15脚VLDT_EN就应该有效,而这个15脚电压明显不正常
换8282M

网友:
谢谢技术小组。。再想请问下正常15脚应该为多少V 现在是0。15V。

网友:
一般是1.2V后者更高点
你测一下板子上所有供电点,电压输出是否正常
特别是FSB_1.2v